Y50-70 LA-B111P电池能开机,电源开机掉电,能充电

楼主(2023-07-27):
(无正文)

网友:
查一查E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?

网友:
如果EC工作条件不正常,换个EC试试

网友:
换过BQ737,有没有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修好没遇到了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我的是电源问题导致的,我使用了230w的电源,用170w及以下的电源就没问题

网友:
遇到同样问题

网友(2023-09-06):
vcore 芯片 19检测脚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