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4130-1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3-07-27):
14130-1不开机维修,继联想集成CPU后Dell集成CPU,话不多说,看主板 Dell主板型号 插电看电流,待机偏低 测量3 5v正常,上论坛查看,只有BIOS还有一个维修的,他的问题是一样的问题按照他的思路维修,发现不能解决,经过半小时研究发现了问题所在, 仔细观察发现一个电容发黑,电容是  1P5V_LPS_APU,也是COMS电路,电容发黑,拉低了COMS,干脆去掉它 干掉插上 可调电源发现待机0.3A,正常电流,短接开关,电流一瞬间上去,最后来一个亮机照片 BIOS一起上传

网友:
AMD好的经常碰到这种问题

网友:
联想集成U的 修到过

网友A:
amd太激进容易出各种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md太激进容易出各种问题。

有海绵的原因

网友B:
怎么发现这个电容与cmos相关?

网友:
写的不错必须支持一波

网友:
楼主高手啊!cpu上的电容不知道还能拆,佩服

网友:
路过学习,观察仔细

网友:
AMD的南桥也有这种问题,把rtc电压拉低了,去掉电容就正常开机了

网友:
以后遇到 这个应该是通病

网友:
联想这个通病已经好多年了,不关AMD的事,是联想散热片泡沫的问题

网友:
多谢大神分享经验,先留个记号,万一以后自己也碰到这样的情况,就可以捡钱了

网友C:
cpu电容短路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cpu电容短路。。。

漏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发现这个电容与cmos相关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