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神Z7M,无DDR_VTT_PG_CTRL ?

楼主(2023-07-27):
战神Z7M,没有CPU,显卡和显存供电,电流跑0.25,看时序无DDR_VTT_PG_CTRL ,之前的电压都有,

这个电压需要Q63的6脚VCCST_PWRGD发送给CPU,实测1.03V

难道CPU挂了吗 ?
取下CPU重新植球不行,一个进水的旧板上拆了一个CPU也一样,
还有其他的原因影响吗 ?

网友A:
量了后续的几个电压如下 :
VTT_MEM=0.57V
VCORE_PG=3.3V

PM_PCH_PWROK=3.3V
VCCSA=1.03V
1.05DX_VCCSTG=1.03V
VCCSFR_OC=1.16V
SYS_PWROK=3.3V
PM_PWROK=3.3V
PLT_RST#=0
H_PWRGD=0
VCORE=0

网友:
更换Q63试试

网友:
换过,不行,VCCST_PWRGD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板号是什么?

网友:
如果CPU坏了,你植球肯定也没用,进水机上的CPU有没有可能也是坏的呢

网友:
别去纠结DDR_VTT_PG_CTRL了,既然VCCST_PWRGD都有,U也换了,看看PCH_PWROK和24M晶振正常不,正常就干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量了后续的几个电压如下 :
VTT_MEM=0.57V
VCORE_PG=3.3V
PM_PCH_PWROK=3.3V
VCCSA=1.03V
1.05DX_VCCSTG=1.03V
VCCSFR_OC=1.16V
SYS_PWROK=3.3V
PM_PWROK=3.3V
PLT_RST#=0
H_PWRGD=0
VCORE=0

你量一下clk有没有问题,你的pchok都走了,到plt_rst也就只有clk了,
还有把plt下挂的处了ec或者supio不断开,其他的都断开,看看会不会开。如果还不开,基本上是pch(集成的就是cpu)或者ec。

网友:
显卡供电,内存供电都不用管哦,最后出来的了,先确定内存供电1.35加VTT 0.7 PG都是否正常,再查后面SA电压,SA出来再到CPU供电的。

网友:
有的信号要经过电阻的,量下电阻两端有没有异常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