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小新笔记本NM-C571集显8G板求CPU靠桥这边高清图

楼主(2023-07-27):
我这个图是独显16G版的,ID电阻不一样,做U时挪动了

网友:
这个背面rtc电路,容易掉件

网友A:
,是集显8G吗,独立16G的我有很多,位置都不一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,是集显8G吗,独立16G的我有很多,位置都不一样

根据图纸点位 图片一起判断哪些位置有料哪些无料不一定非要8g的,这个机器应该是有图纸点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根据图纸点位 图片一起判断哪些位置有料哪些无料不一定非要8g的,这个机器应该是有图纸点位的

板子我有几片片片不一样,图纸点位我都有,看不出来

网友:
取桥不要太大力呀

网友:
这种长条cpu好容易变形啊

网友:
楼主发下图纸点位!

网友:
求8G集显版的ID电阻位置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,手机上翻出来的

网友:
我还没有搞过低湿锡呢,都是直接回掉了,嫌麻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