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五环电阻是多大

楼主(2023-07-27):
是51欧吗?电源端分流的电阻这么小不会炸了吧

网友:
是51欧吗?

网友A:
不只是电阻,电容也鼓包了,电阻51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只是电阻,电容也鼓包了,电阻51欧

谢谢!我就是不敢确定,阻抗小了分压会烧掉

网友(点评):
你这不是色环还在么。。自己数嘛。。。很简单的!自信一些就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