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个接地符号有啥区别呢?

楼主(2023-07-27):
(图片)

网友:
两个接地符号没有啥区别,下面接的C633是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应该没有区别

网友:
上面的图是分压的作用    ,下面的是 滤波作用

网友:
都是接地,但表明不是同一个地。

网友(点评):
你这解释,会的不会的都看懵了,这地线还分几个么。。不应该是通的么~~

网友:
看图纸是接一起的,不知道为啥要加个圆点

网友(点评):
我还以为你在纠结啥,主板上有的地线口上有个小铁片你有印象吧,那个点说的就说这个~ 其实没啥区别,都一样,多个铁皮是为了防止外接地线时损坏主板的,硬说区别的话,就说主板所在位置不同而已~

网友:
还真没见过这种表达方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