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革命gm7主板自制电池保护板教程

楼主(2023-07-28):
说明图片里都写了,固件的话得用电脑上传论坛

网友:
这是电池的固件

256 Bytes, 下载次数: 6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A:
这固件是所有电池通用的吗?

网友:
换电池不就好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固件是所有电池通用的吗?

没有给别的机器测试过,这是复制的机械革命保护板上的

网友:
这个做法理论上适合很多机器的自定义保护板制作,前提是要有一个原装保护板来分析接口定义和复制板上的24c02固件(包含着电池容量和电量和品牌信息),还能解决原装保护板锁死的情况。

网友B:
看你ID不是维修人员,应该是大学生开发人员吧,这个精神可嘉,

网友B:
这是前几天拆的电池,不是原装,是组装的,好像连BIOS都是芯片内置的,鲁大师只显示OEM,这个小板就是一个简单的保护小版小号,BQ30Z55
Q30Z55DBTR-R3可以用于**汽车的电池管理系统,实时监测电池的状态和性能,包括电池电压、电流、温度等参数的测量和监控,确保电池的安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前几天拆的电池,不是原装,是组装的,好像连BIOS都是芯片内置的,鲁大师只显示OEM,这个小板就是一个简单的保护小版小号,BQ30Z55
Q30Z55DBTR-R3可以用于**汽车的电池管理系统,实时监测电池的状态和性能,包括电池电压、电流、温度等参数的测量和监控,确保电池的安全。

这种芯片带程序的,原理都差不多,不过更难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你ID不是维修人员,应该是大学生开发人员吧,这个精神可嘉,

喜欢玩电脑修电脑

网友C:
这适合折腾,对维修意义不大。如果能够解电池锁就好。华硕的公共点一大短,电池就锁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适合折腾,对维修意义不大。如果能够解电池锁就好。华硕的公共点一大短,电池就锁了。

这种带24c02的保护板重刷固件就解锁了

网友(2023-10-19)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前几天拆的电池,不是原装,是组装的,好像连BIOS都是芯片内置的,鲁大师只显示OEM,这个小板就是一 ...

我有工具,但是不会用,进入这个芯片需要密码,没有密码
恢复出厂设置,不知道不知道这个芯片支不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