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跑甜甜圈 不能跑鲁大师

楼主(2023-07-28):
今天在海鲜市场淘到一块2070,肥猫家rtx2070 闪电猫,卖家描述,能跑甜甜圈,不能跑鲁大师。第一感觉,核心没坏,拿下,这个卡我要了。
到手测试,十分钟,甜甜圈75°,没问题,再测鲁大师,一闪,退出,鲁大师分数位置显示,评测失败,卧槽,还挺有个性。拆开看看,没有维修痕迹,测一遍供电,会不会是供电问题,挨个测,很好,每一项供电都有波形。一般来说,能跑甜甜圈,就说明了供电没问题,核心大概率是没问题的。能不能是虚焊了,加焊一遍,核心,显存,耐个吹一遍,再测,一个吊样。
      奈奈滴,上网找个mats测,用mats在b660主板上,普通测试,显示a0,b0,c0,d0,错误,这几个显存通道,有数据,我就加焊显存,焊了再测,一个吊样。不对啊,如果是显存坏,不可能一下坏4个,而且都是0通道,还挺整齐。我还有个旧主板,b660是新平台,不能这么反复插拔,换了主板平台测,又是pass通过的,反复测,显存都是好的,唉!!
      上网搜搜,找到一个高人观点,也是咱们平台,提出,可能是显存供电不足,或者是显存供电波纹大。我一看显卡,这才发现,这个显卡供电,没有铝壳固态电容,一个都没有,用黑色贴片,据说是钽电容,而且空位很多,空了4颗位置,加电容,加了第一次,测试还是不行。这才想起来,显存供电没加,这是因为显存供电没有位置了,空的是核心供电。显存四颗贴片电容位置,只有三颗是正经的330黑色贴片电容,有一个是一滩黄白色米粒贴片凑合的,果断拆除,加上560的贴片电容,能找到的,也就这么大了,拆了贴片米粒电容,也不能浪费,背面也有空位,都给它焊上,上机测试,开机不卡了(有时候开机卡在桌面),直接测是甜甜圈,正常,几秒后黑屏,我去,这是把聋子干成了哑巴?不对,旧电脑电源功率不够,换大电源。换了再测,恩,不错,甜甜圈稳定,跑鲁大师,提心吊胆的到了显卡画面,总算进院子了,好了!!!就是显存供电问题。

网友A:
所以就是杂牌太省料的原因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以就是杂牌太省料的原因咯

对,省料是根本原因,估计散热不太好,电容老化快,板层还可以,比较厚实。

网友:
现在的鲁大师,真是讨厌,每次换显卡,评测,总是从cpu开始全面评测,跑完一次后,才有单项评测,我只想测显卡。每次换显卡都是,总是要全面跑一次,才有单项评测。

网友:
感谢贡献维修经验!

网友:
受教了,维修思路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有一块七彩虹1080TI,也是这个问题,甜甜圈没问题跑不了鲁大师。跑2D没问题,3D不行。

网友B:
能跑甜甜圈,不能跑撸大师,这种情况遇到很多了,是GPU能重载却不能跑在高频率上。
电容问题。

网友:
还是需要个示波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跑甜甜圈,不能跑撸大师,这种情况遇到很多了,是GPU能重载却不能跑在高频率上。
电容问题。

还真就是这样,感觉有耐力,没有爆发力

网友:
鲁大师分数位置显示,评测失败,卧槽,还挺有个性

网友(2023-09-09):
这个思路领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