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thinkbook 14 iml

楼主(2023-07-28):
型号 :Lenovo ThinkBook 14-IML板号 :DA0LVAMB8E0
待机0.02 触发0.03,拆机公共点9v,3.3待机正常。边上一个短路无电压,看芯片应该是5v。搜了论坛啥都没有,死马当活马医。烧鸡大法。后面一切顺利,留个电压图希望对大家有用。公共点电压12v左右

网友A:
然后呢,什么问题,修好了没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然后呢,什么问题,修好了没?

都说了。5v短路,烧鸡,电压都出来了。肯定好了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都说了。5v短路,烧鸡,电压都出来了。肯定好了嘛

那你倒是写清楚一些呀。坏了什么。

网友:
5v短路,拆电容啊。如果不顺利,就是cpu挂了。后续就没有后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