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惠普TIN-1130 I510代集贤主板 有2个28脚芯片烧了不知道型号

楼主(2023-07-28):
惠普TIN-1130  I5 10代集显主板 有2个28脚芯片烧了不知道型号  只有丝印上面写的  BR00 下面写的0X26    这个芯片什么型号 求大师 告诉一下 。下面图片里有

网友A:
看看是不是这个AOZ5516QI 丝印BROO BR00 QFN-31 MOS场效应管 25V 55A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是不是这个AOZ5516QI 丝印BROO BR00 QFN-31 MOS场效应管 25V 55A

好的谢谢 ,没有有图纸  只能按你的这个去买

网友:
其实说真的,现在的芯片的型号做的越来越乱了。有的根据上面标的那几个字母你根本就找不到有效的信息。除非有对应的图纸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