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温控引起不开机

楼主(2023-07-28):
HP dar63mb6f1 故障是 有待机,待机正常,
按开机键电流瞬间0.10 或者0.08掉电 看着腐蚀。
在按几次开机一点电流没有了
修复短路后发现回到原来的有待机,按开机只有很小的电流就断电了。经过检查发现是腐蚀部分的温控电路问题
换了3个分压电阻后解决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

网友:
没有发现惠普的笔记本还有这个通病

网友:
那个排线烧成这样居然还能用

网友:
这个屏显接口是进水了吗   怎么烧成这样

网友:
这个机器已经成为通病了

网友:
屏线烧成这样还有接口  还能用

网友:
图纸标出哪儿的电阻就好了

网友:
已经成为通病了这个机器

网友:
手枪板,买板也就100左右,修也收不了几个钱。生意难做咯。

网友:
都烧焦了?坏了很多东西!

网友:
我看到屏接口的时候,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