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-B1579卡死死机维修

楼主(2023-07-28):
    这个板子是那种工控的小主板,来的时候故障是电源短路,经过烧鸡大法,发现背面负责DOM(Disk On Module)硬盘的译码芯片严重发烫,拆掉后,可以开机

但是,它就会卡死在这个界面不动了。。。有的时候运气好电,还能进DOS系统,但是基本上过不了2分钟,就会卡死。
当主板卡死以后,除非断电冷机几分钟,否则直接重启或者马上重新上电,依然会卡死。。。。。

然后刷了一个BIOS,故障依旧
然后我就注意到它使用的桥片是SIS(矽桶)的,老SIS和VIA都有一个通病,就是桥片过热的话,它内部的die和基板会裂开,算是通病了
所以,我在想这个板子会不会也是这个通病

于是说干就干,先订芯片

然后换桥

换好以后

成功跑码开机(虽然没换桥之前也是能跑码开机的)

这次换桥后,主要测试下长时间运行会不会卡死,这次给它直接做了一个Win98 SE英文版系统,一切顺利

顺便说下,这个主板的BIOS电池是集成到COMS芯片内部的,也就是日历和COMS功能和电池是一体的,由于年代久远,内部的电池早已到寿了,所以把它的电池模组给它魔改一下:

上图是它原来的样貌,内部有电池、日历芯片、COMS芯片等,一个一体的封装

这是它的背面

用刀片给它切开后,很容易就能找到电池的位置,把原来的电池剪短,注意要保留一点引脚,后面飞线用

然后给它飞线安装上电池座

最后安装回主板上

然后为了防止这个桥再次过热烧坏,我给它安装了一个散热器,用热熔胶固定

至此,修复完毕!!
补充说明一下,之前那个负责DOM硬盘控制的芯片,由于里面带程序的,但是它坏了,由于没有程序,所以DOM功能暂时不用了,就接个IDE硬盘就可以正常用了。

然后它的驱动程序(含DOS  WIN31  WIN98),和 桥片的数据手册 和 跳线说明书 和 BIOS固件 等,全都附件了
喜欢的朋友别忘记加分点赞呀!! 谢谢了

IDE工具

IDE驱动

核显驱动

w1579-637130f68463c355082992.v11

BIOS固件

桥片数据手册

主板说明书

网友:
纠正一个拼写错误,不是COMS,而是CMOS

网友:
这个工控板好老呀

网友:
很喜欢看修工控板,利润高又好玩,有挑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