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81不定时掉电重启

楼主(2023-07-28):
V星H81-p33 plus一块,打各供电对地值正常,内存供电,桥供电,CPU供电都正常,复位,时钟也正常,但是此板每次断电后都能正常开机,但是进系统后都必然会掉电重启,然后就开始反复循环,刷过BIOS,测量过CPU温控信号正常,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,听说有示波可以抓波看时序和波形是否正常然后再分析,但是没有示波器,所以不知道有哪位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能给个提示?桥故障可以排除,因为压桥并没有明显改善故障现像。而且每次掉电重启都会出现一个报错界面。

网友A:
同求啊,有大佬给发一下,V星的主板就是事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同求啊,有大佬给发一下,V星的主板就是事多。

发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