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PPLE 适配器可以开机,单用电池无法触发

楼主(2023-07-28):
今天修到一台APPLE A1278的笔记本,板号820-3115-B,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,开机过程中把电池卡上,有充电图标,也能充电,然后关机,拔掉适配器,用电池无法开机,测得待机芯片51125的16脚供电有11.5V,1 6两个脚为低电平,分别由复合管Q7221控制,2 5两个脚都有3.3V,3 5V待机电感无电压,8 17两个脚电压为0V,然后把电池扣掉,接上原装适配器,测得16脚12.5V,1 6两个脚为低电平,8与17脚有3 5V,待机电感也有3.3与5V,现在不知是充电放芯片问题还是待机芯片问题了,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~~~~

网友:
13脚查一下

网友:
问题有解决吗

网友:
EC复位查了吗

网友:
待机电路的问题需要查

网友:
拍个充电芯片旁边的零件,跟你说一下是哪的问题

网友:
或者你量一下充电芯片旁边封白胶的电阻阻值

网友:
查查6259附近。 看看有没有惊喜。

网友:
充电芯片17 18脚外接的2.2和0欧电阻

网友:
我是一般建议客户不用电池了,直接用电源得了,

网友:
电池iic线路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碰到一台一样问题的

网友(2023-10-11):
插电池输入检测型号 SDA 和 SC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