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学会修好第一台笔记本

楼主(2023-07-28):
学了《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》第二版,就翻出自己一台库存不触发的笔记本电脑华硕K40AB,该笔记本采用AMD芯片组架构,几年前该电脑放着再用突然就不开机,按电源键没反应,即不触发。当时自己不会修附近也没修的,拿到市里修理店,300大洋,速度到是比较快,2小时就可搞定了。可拿回家只用了3个月左右又回到修之前的样子不触发了。不修了,自己换了块K40IN主板,认为AMD的爱坏,换因特尔的了。
拆机,先查看发现充电芯片没焊好,就拆下重新焊接了。

然后测EC待机电压复位时钟,南桥SB700的待机电压时钟复位,发现EC时钟没有,再测待机好信号RSMRST#也没有发出。把晶振与电容加焊了一下,再测又有了时钟,以为搞好了,但是再测又没时钟
然后想起RTC电压如果低或没有或出现奇奇怪怪的现象,一测果然钮扣电池电压只0.6V,换之,EC时钟32.768K有了,RSMRST#也有了,装机,一试亮机了!

通过修该笔记本熟悉了AMD架构的待机电路。也体验了AMD架构的时序确实比因特尔的简单!

原本以为是充电芯片虚焊与钮扣电池没有电引起的,但是我装机用了一小时死机了,感觉过温保护了。过了几小时再来开机又开不了了。看来有可能EC时钟模块可能有问题,这主板确实不好。

补充内容 (2023-7-29 15:41):
终于找到根源,是EC晶振不良,用台式机32.768K晶振代换EC晶振后正常,没钮扣电池也可触发。

网友:
这都十几二十年的东西了啊:daxiao:

网友A:
你的笔记本是因着纽扣电池没电导致的不开机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笔记本是因着纽扣电池没电导致的不开机吧?

原本以为是充电芯片虚焊与钮扣电池没有电引起的,但是我装机用了一小时死机了,感觉过温保护了。过了几小时再来开机又开不了了。看来有可能EC时钟模块可能有问题,这主板确实不好。

网友:
这机子也太老了吧

网友B:
这个机器还有必要在修啊 废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还有必要在修啊 废品了

练手的,业余再技术部精之前没机子练手啊。

网友:
终于找到根源,是EC晶振不良,用台式机32.768K晶振代换EC晶振后正常,没钮扣电池也可触发。

网友:
只要是AMD机子电池没电了会造成不加电或者加电无显

网友:
用不了多久,应该还是老样子

网友:
我练手就是收300-500的坏笔记本电脑来修,当时收了5台,除了一个cpu挂了的没修好其他都修好了,然后把修好的再卖出去,没亏,

网友:
已经可以了

网友:
修过10年左右笔记本的师傅都知道,通病啦,这个机器以前坏的很多。

网友:
这机器也太老了   修好还能用码?不过练手艺可以

网友:
感谢分享,学习维修中

网友:
现在我们这个行业还有愿意入行的吗

网友:
不错,楼主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,,,,,

网友(点评):
学习知识永无止境

网友:
楼主技术不错,晶振坏的都修好了

网友:
有本书就参学会维修,有潜质呀

网友:
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:
什么老不老的 修好就好

网友:
楼主厉害自学成才

网友:
老机依然坚挺了,换了个晶振就又能用

网友:
ec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