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MBX-223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23-07-28):
Sony MBX-223不开机维修

收到电脑的时候不开机,待机0.1860A,明显有短路,立马拆机发现待机芯片NPCE783R明显发烫,于是立马换掉

换了之后故障依旧,看来 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,测量PL17对地只有89,明显不对,拆掉PQ70阻值就到了378,正常了,以为修好了,

通电故障依旧,断开主供电的0欧姆电阻,待机芯片这段烧鸡,明显短路,围绕待机芯片周边的原件排除,最终发现PU9坏了

可惜没有相同的芯片代换,于是直接用分压的方式代换采用10K和20K电阻分压获取3.3V,错在了这一步,导致绕圈了

分压之后的3.3V接在主板上只有1.2V,以为后面还有短路,于是追查+ECVCC,发现去了很多地方,一个个排查

排查完之后发现还是1.2V,不像后极拉低了,因此想到+5VALW_LDO可能不能用来分压,于是直接用稳压电源为+ECVCC提供3.3V,发现并不会拉低,这时候确定是后记没有短路,待机电流0.0056A,可惜不出3v  5v   继续追查发现是EC的问题,EC第15脚没有发出开启信号
因此判断是EC的问题,更换EC就好了

网友:
3.3V最后市这样飞线的

网友:
楼主,厉害了我的哥,佩服

网友:
谢谢分享,技术高超

网友:
技术高超 .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是技术大牛

网友:
修机不容易啊!

网友:
楼主技术好。学习了

网友:
路过向楼主技术溜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