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红米K40提示问温度过低。是什么问题?

楼主(2023-07-28):
如题,大夏天的,一直提示温度过低,换过电池,刷过系统。有谁遇到过?
红米K40
window

网友:
手机主板上的电池检测电路需要检查检查?

网友:
如果夏天还这么提示,电池也换过了,那就看看主板上的电池检测电路吧。

网友:
应该是换电池搞掉件了

网友:
如果是修出来的问题 肯定掉件了

网友:
肯定不是掉件 ,换电池都快一年了才出的这个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