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75IA-E33的CPU供电修不出来

楼主(2023-07-29):
一块V星B75IA-e33各供电打值正常,内存供电正常
1.8V锁相环供电

桥供电也正常

CPU-sa电压
然后就是测量CPU电压了,结果发现

经过几个月的历练,CPu供电也了解了一点,以为是小事一桩,结果就杯具了,接下来正常开始我的坎坷维修经历。
既然没有CPu供电,那么肯定要先查EN。然后查点位和PDF,测量后发现 EN正常
查后就是查各种供电, 根据这个图最后发现SVROK这个电压为0,我也不知道这个信号的作用,就只有用替换法了, ut501和一个驱动芯片UP6282,全换了结果还是一样,MOS管的上管D极和G极,下管的G极还是没有电压 SVROK这个信号依旧为零,此时只能用笨办法 了,找好板打值对比,看看是哪一路有问题,结果打值对比后发现正常。TRIP这个信号也有。
我当时就在想会不会这个主板没有预供电,他会不会先发送VRMPWRGD信号给桥表示准备供电,待桥收到供电好PG信号后发出CPU_PWRGD,CPU才正式上电出电压,于是我抱着试试的心里去测量VRMPWRGD,结果发现没有。 但是我测量时钟的时候确发现有时钟信号 ,于是我再试着测量CPU_PWRGD信号,于是找到点位 开始测量。结果竟然还真的有PG信号 按正常来说,此时收到PG,无论如何都应该出电压了,但是我实际测量还是没有CPU供电,所以到这里我迷茫了,到底哪里有问题,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够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路过学习一下 哥修好了吗

网友B:
有没有试过拆了CPU测量看是否出供电?
如果确定CPU 没有问题,你还需要测其它的PWR ok 信号,一般都有三四路的,然后还要看PLTRST信号是否出来了,这些信号都出来了才会有CPU电压

网友C:
V 星的主板确实多小问题,这些板都超过十年了,坏是正常的,感觉可能某个电容或者电阻有问题,具体在哪,也不太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路过学习一下 哥修好了吗

我自己都修的一头雾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试过拆了CPU测量看是否出供电?
如果确定CPU 没有问题,你还需要测其它的PWR ok 信号,一般都有三四 ...

都测完了,想到的,想不到的,都测了。VID都有电压,只是没有示波器,不知道CPU发出VID没有。但是CPU在其它主板上试过,是好的。不是8代主板,8代可能还有个VCCST,7代主板不是接到DRAMPWRGD和CPUPWRGD就出供电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 星的主板确实多小问题,这些板都超过十年了,坏是正常的,感觉可能某个电容或者电阻有问题,具体在哪,也 ...

对呀,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,所以我用打值的方式 来确定,结果我发现打值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插键盘和鼠标

网友D:
台式机修到好多都是氧化问题,看看哪里有腐蚀或者断线没有。在摸摸有芯片发烫的没有。

网友:
CPU不出供电,插键盘和鼠标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台式机修到好多都是氧化问题,看看哪里有腐蚀或者断线没有。在摸摸有芯片发烫的没有。

打值正常的话应该就没有短路和开路了,也没有发现氧化元器件。头大,真的是不好修。

网友:
弄个示波器吧

网友:
查开机时序

网友:
查查芯片条件吧

网友E:
V星的不装U把CPU供电边上有个pin,应该标着J1用跳线冒短接,看能不能出供电,如果能出证明供电芯片没太大问题,那就要找其他条件了

网友:
修的时序不对。

网友:
生意不好做,又没有钱赚,能省则省吧。

网友:
就是按时序修的。

网友:
都查过了,三个VID,EN,供电,TRIP,VBOOT,与好板打值对比,都正常。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也换过。好板上拆下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V星的不装U把CPU供电边上有个pin,应该标着J1用跳线冒短接,看能不能出供电,如果能出证明供电芯片没太大问 ...

你是说拉高VBOOT供电吗?好的,我试试,感觉你这方法有建设性。

网友:
愿听指教,看是否有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V星的不装U把CPU供电边上有个pin,应该标着J1用跳线冒短接,看能不能出供电,如果能出证明供电芯片没太大问 ...

故障依旧,拉高了VBOOT,依然没有供电出来,不过我想请教一下,拉高VBOOT出CPU供电的原理 是什么?

网友:
如果修好了,请告知下结果。

网友F:
你这问题没查时钟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这问题没查时钟吧

有时钟,测量过的。

网友G:
关键点就在SVROK为0V,芯片也换过,辅助芯片也换过,电阻也换过,就是为0V,不知道是哪个条件不满足引起的,按理说,供电应该是优先保证的,如果条件引起保护也应该是拉低EN呀,或着锁定PWM波形呀,又没有PDF,不知道这个信号的作用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关键点就在SVROK为0V,芯片也换过,辅助芯片也换过,电阻也换过,就是为0V,不知道是哪个条件不满足引起的 ...

SVROK是芯片另外的一路SPWM信号好信号吧。。你看看除了有PWM1、2、3......是否有带S的那个PWM的对应的那路供电是否正常,如果是核显可以先不管它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SVROK是芯片另外的一路SPWM信号好信号吧。。你看看除了有PWM1、2、3......是否有带S的那个PWM的对应的那 ...

好的,有空看一下,之前好像没有太关注那个信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SVROK是芯片另外的一路SPWM信号好信号吧。。你看看除了有PWM1、2、3......是否有带S的那个PWM的对应的那 ...

谢谢老哥指点,确实是的,看来还得从其它条件入手。

网友(2023-08-29):
好复杂呀,我都想放弃了。

网友I:
强制开机,有时候出奇迹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强制开机,有时候出奇迹

兄弟是指跳过IO和桥,直接短接绿线?

网友G:
引用 网友I:
强制开机,有时候出奇迹

兄弟果然可以哟。强制上电,确实能测出来0.7V左右的电压,能讲解一下吗?

网友I:
引用 网友G:
兄弟果然可以哟。强制上电,确实能测出来0.7V左右的电压,能讲解一下吗?

就是直接短接绿线,跳过主板部分开机时序,可以简单判断大致那部分时序出问题,简化维修思路,世上无难事,只要夹硬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就是直接短接绿线,跳过主板部分开机时序,可以简单判断大致那部分时序出问题,简化维修思路,世上无难事 ...

列行还是要按一下开机键滴,让IO有开机动作

网友(2023-10-20):
我现在和你的情况差不多,我的是上了U之后有VROK,PLTRST3.3都有,但是CPU供电一点动静也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