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85PRO GAME掉电求助

楼主(2023-07-29):
华硕B85PRO GAMER 来的时候触发一秒掉电不会重启。拔掉CPU供电风扇可以持续转。测CPU供电上下管都正常 怀疑CPU问题 ,换个CPU能开机,原来的CPU放在别的板子上也是不开。主板装进机箱后,发现 有时能正常开机,有时触发后会掉电重启,来的时候是掉电不重启,现在换了CPU后 就是有时触发掉电重启。 有时能正常开机。

网友:
检查cpu供电IC的供电是不是正常?

网友:
先查查这块主板的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