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这个供电管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23-07-29):
rtx4000 供电管短路,但是这个型号查不到,望知道的师傅告知一下

网友A:
拍的就是一坨屎,还不如把显卡型号发出来

网友:
显卡型号是 rtx400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拍的就是一坨屎,还不如把显卡型号发出来

这样应该清晰了

网友B:
淘宝搜就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淘宝搜就行了。

搜的到就不来麻烦大家了

网友C:
看看是不是这个AOZ5332 AOZ5332QI 丝印AL00 ALOO  DFN5X5 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是不是这个AOZ5332 AOZ5332QI 丝印AL00 ALOO  DFN5X5 芯片

感谢是al00丝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OZ5332

感谢:kaixin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