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华为本通病 花屏 进系统灰屏 闪屏 frd-wfg9

楼主(2023-07-29):
屏接口两个保险性能不良 引起的故障

网友:
没遇到过

网友:
刚好修到一个  灰屏的  就是保险的问题

网友:
记得这是荣耀游戏本。有的温度高才会闪,哈哈

网友(2023-09-04):
确定通病,碰到可以快速维修。

网友:
之前B站上看到有人分享过,实际维修没遇到过

网友(2024-09-08):
这种保险的都是这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