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为NBB-WAH9P,CPU供电烧糊了,怎么拆 ?

楼主(2023-07-29):
如图:华为NBB-WAH9P,CPU供电烧糊了,怎么拆 这个芯片才能更好的保护焊盘,还有救吗 ?
给客户说烧废了,换板,客户嫌贵不修了,
又白忙活半天,维修越来越难搞了,哎…………

网友A:
兄弟搬家 祝你成功 加油

网友:
CPU估计也凉凉了

网友:
打磨机抹掉。

网友B:
这种百分之九十CPU坏

网友:
拆毛啊,U已挂

网友:
直接换板吧

网友:
不用估计 是一定挂了

网友C:
这种情况拆下来焊盘多多少少都会掉的,但是这不是问题,问题是有可能这板的cpu已经被大电压击穿了。

网友:
这个好像有的机器少一组供电也能亮,看你的运气了

网友:
先拆下来点一下试试

网友:
基本上带走了

网友D:
没有修的价值 遇到好多台了

网友:
跟客户报了换板,客户嫌贵,不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修的价值 遇到好多台了

跟客户报了换板,客户嫌贵,不修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拆下来焊盘多多少少都会掉的,但是这不是问题,问题是有可能这板的cpu已经被大电压击穿了。

跟客户报了换板,客户嫌贵,不修了

网友E:
华为这款笔记本容易烧CPU    大家要注意这个机型

网友:
这个是芯片本身设计问题,华为这款机基本的都是换U的,管子击穿,U挂,修了太多,有的是管子烧糊,有的管子击穿外观还是好的,没烧糊的修起来简单一点,换管子,换U,收工。烧糊的就是看挖板了,有的能挖开,有的不行,挖开就像2说的那样,换位置,原位置用不了的

网友:
我手上有个换下来的板,谁要不

网友:
看这款烧的太多,不敢用intel的了,给客户换了个amd的

网友:
焊盘已经不重要了,U九成九都挂了

网友:
换了芯片也不会好,不要浪费时间

网友:
修好了吗,修好说一声

网友:
退机保平安吧,修他干啥了,CPU烧了,当料板吧

网友:
先谈换u得价,谈好了在换

网友:
凡是芯片烧严重的,基本和焊盘都焊在一起了,加热都会和焊盘一起下来的,很麻烦。

网友:
这种都搞,我都是拆开看一下,直接装起来,下一个

网友:
这机子报废了,,连配件都卖不了几个钱,网上全新主板坏的

网友:
CPU基本上凉了

网友:
雕刻笔安装打磨头,打磨就可以了。但是焊盘保护已经没有意义,底部碳化短路了,必须刮骨疗伤。

网友:
CPU坏的 。可以把芯片换到多余那个焊盘 再飞线到主控芯片  电压修出来后  再换U。一般客户不会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搬家 祝你成功 加油

我靠,还有这骚操作

网友:
看到这个熟悉的板子,上个星期刚修到一个,一样的位置,报换U的价格,挖下去都挖穿了还短,最后让客户换板子了

网友:
可以打磨芯片,一层一层

网友:
不用看CPU 挂了  换CPU 更贵 还不移动稳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华为这款笔记本容易烧CPU    大家要注意这个机型

联想小新也不遑多让啊,直接盖白布抬走。

网友:
看啊确实是完了,CPU估计给电坏了

网友:
8694坏了 没有修的必要了 处理焊盘都是小事  问题是CPU挂了 没有修的意义了

网友:
这机器不要考虑。直接放弃

网友:
就这屌芯片,烧一个u挂一个,拆毛线

网友:
这种情况CPU估计也挨挂了。。。
    凉凉。。

网友:
U一般也带走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百分之九十CPU坏

华为的99.9 遇到过不下十台 通通换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兄弟搬家 祝你成功 加油

楼主告诉你个小问题。
看到烧的那个片子了吧,原始片子上贴了什么东西。散热不良的。商家经常莫名其妙地贴个贴在关键器件上,有机会一定搞下来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cpu直接挂了,后来换的主板

网友:
cpu 应该挂了把

网友:
这个情况,这个U已经挂了,不要再费力气了

网友:
这种机要个人客户换主板我都懒得查价格,建议他买过一台。因为主板太贵差不多买得一台二手的了。

网友:
拆开一看 就可以直接查换主板的价格了  这种情况 U没有活得概率

网友:
只要CPU供电是烧糊板子的,那CPU基本也坏了。基本没有什么维修意义(意思是CPU拆去其他机器测试都是风险操作了。板子肯定没什么希望,和内部几层的铜箔都烧在一起了,除非你挖啊挖啊挖,然后补啊补啊补),都是拆器件用了

网友:
一次性的,没有维修的必要

网友:
CPU挂的可能性99.9%

网友:
现在是难做很多人都是在坚持

网友:
挖板 打磨 上绿油 换CPU 把空位的供电补上

网友:
拆下来还要刮骨疗伤,小新的遇到很多了,刮干净在补底盘,就好了

网友:
大家要注意这个机型

网友:
这个U一般都被19V干掉了

网友:
我估计CPU废了

网友:
不用纠结了,CPU肯定挂了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最爱烧了

网友:
同样一台华为的,机器型号不一样,烧的位置一样,芯片也一样,烧糊了,这机器设计估计有问题

网友:
这只能用刀子挖电路板。

网友:
板层估计烧坏了

网友:
直接换AMD主板

网友:
这种问题显而易见,CPU肯定要挂,钱不好赚啊

网友:
这种不用拆了CPU必坏

网友(2023-09-17):
遇到两台了,换版又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