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x300 am4主板不出cpu供电

楼主(2023-07-29):
主控rt3667bb,供电开启都有,不出cpu电压,以前修很多山寨通路h110不出核显用的也是richtek方案,基本都是tonset配置脚电压异常引起的。
于是量2脚tonset电压只有0.1v,42脚0.68v,断电测2脚3只阻容,发现1欧电阻已断路,应该就是旁路电容短路导致该电阻击穿,换好阻容,正常亮机了,此时2脚tonset电压1.56v 42脚1.15v。

华擎这板小电容易坏,修过20多张,有一半是小电容坏,主要集中在3v小电池转1.5v rtc电容,typc 5v转换电路电容。

再有就是华擎从b85时代开始,桥me 1.05v用的rt8065芯片,包括华硕,修过的都知道,这个电压高烧桥,电压偏低换芯片就好。

后面华硕换别的方案了,华擎到了am4还在用,主要用在am4 stx和thin itx几个型号上,这类板共用了2颗,一处1.8v_s5,另一处2.5v_vpp,
碰到坏的,不上cpu先量1.8v_s5,这个电压待机就有,至于2.5v_vpp,建议不上cpu直接量,华擎这板子不上cpu可以触发,且所有电压都会出来,
当然cpu电压只是预设电压。确认两处电压正常后再进一步查修,这两电压都是19v转换的,碰到过vpp芯片短路 19v电压烧内存的。

网友:
谢谢楼主,分享维修经验,路过,学习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学习下。。。。。好经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加分了

网友:
你分享这些是干货呀。加分,鼓励

网友A:
华擎95712芯片的楼主修过没,也是不出vcore

网友B:
蟹蟹楼主无私分享,请问有该主板的点位图吗?求一份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经验,维修技能+1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蟹蟹楼主无私分享,请问有该主板的点位图吗?求一份

点位图论坛商家有卖,有点贵,我没买,话说这种小板没桥,就一个IO参与触发,还是试试跑线路维修吧,不算太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华擎95712芯片的楼主修过没,也是不出vcore

有一片华擎B350M板,明天到,说是开机CPU不开热,刚好用的95712,到时修修看。

网友:
我也类似问题,蹲下后续,好多不出vcore的板子,找不到原因

网友(2023-11-12):
谢谢楼主分享,我是来学习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