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台卡西欧电子琴CTK-620L的乱演奏故障

楼主(2023-07-29):
一台老的卡西欧电子琴,开机后自动打拍子,键盘有部分正常,有部分按下后亮灯,不响,或是一大排键灯亮不灭,除了电源键,其它键无反应。

由于没有任何电路图,淘宝店也没有配件!闲鱼上找便宜的都有问题,贵的又没价值!只能硬着头皮上了!
测电源,9V(厂家指定)或12V(客户自带)进电源板后,输出均为5V多点,说明客户12V是可以的,电源板稳压正常!

右边双面板是核心主板,上电,出现故障,看主板上有晶振,用摄子点下晶振脚!演奏立即卡死或关机了!说明晶振及主芯片基本正常

为了区别是键盘问题还是主板或周边附板问题,要断开去键盘位和功能按键位的两条排线,但由于开机键也在上面,寻线后,右排右第一线按地就是开机位!

断开后,开机,整机除上电灯亮外,无任何反应

,说明很有可能是键盘问题哟!!!
别急,先测下去键盘的各电压是否正常(猜的,一般几根线功能相同的话电位应该相同)!
一测,果然发现好几根线不太正常,有两根2点几和3点几,还有一根直接0伏!关电,测其电阻,居然有值

看下走线,都是通过一个1K的排阻过来的,是不是这排阻的问题呢?!

主板有好些这样的排阻,测各段阻值,均正常1K,不放心,把两排线恢复焊好,上电,测排组两端电压,有3个排阻中有电压不一致!看来是漏电了!关电,用风枪取下相应的排阻,上电,再测原排阻的输入电位,均回到已常的5V左右!

将3个排阻酒精清洗后上焊油,重新焊上,再上电测试,发现电位已上来,漏电消失!用酒精洗干焊点位!

上电,电子琴恢复一切正常,OK!

网友:
楼主的工匠精神不错,值得学习!

网友A:
除了感情不修啥都修系列

我们已经在给电车修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除了感情不修啥都修系列我们已经在给电车修板了

维修行业是一个落寞产业,我们都得退休了,为了传承我们这一代的努力拼搏,精益求精,实事求事的精神,所以我以身示范,将平时所学均无保留的奉献给后面人,燃尽最后一点蜡烛,愿微弱的灯光能照亮某些人的前路

网友:
这活儿干的漂亮呀,不仅得懂技术还得懂音乐~

网友(2023-09-09):
好手艺 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