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23-07-29):
5脚芯片印F39K是什么芯片查不到
芯片
安卓
window

网友:
看看能不能找到图纸,跟图纸对一对,看看能不能查出芯片的型号?

网友:
找不到图纸。

网友:
现在芯片都不按正规出牌。标的查不到的东西。

网友:
应应该与acc相关。DC一DC电源芯片与MCU相连,但ACC脚查了主板上元件无任何元件与ACC相通,头病,不知是不是断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