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拯救者r7000 键盘失灵

楼主(2023-07-29):
联想r7000 键盘不好用 版号nm d041  更换键盘 开机好使 在重启就不好使了   又发了一个键盘 故障一样 而且开机就重启 刷bios也 不好使 论坛一看 有通病 啊 就飞线 解决问题 去掉lt6 和li23 再把8176的19 20脚数据线连到lt6位置 如下图

网友:
能飞线的师傅都是老师傅,谢谢楼主分享,路过,学习

网友A:
为什么这样可以,工作原理可以说一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这样可以,工作原理可以说一下吗

相当于改成USB的键盘

网友(2023-08-28):
谢谢大佬分享,今天碰到了一台,进系统和PE都没有用,一个打不出,用了你的方法,已经好了额, 非常感谢。必须给你加分。

网友:
一般L23问题短接ok

网友:
技术不错的 哦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USB数据线识别的

网友(2024-05-09):
这个方法实际使用过可以用唷!!可以安心的使用唷!!

网友:
这个方法实际使用过!!确定可以唷!!问题已修复

网友(2025-07-06):
下次试试,,,,,,,,,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