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联想一体机C360不显示

楼主(2023-07-29):
机器可以正常开关机。但是屏幕不显示。测量升压板的输出只有19v,没发现有短路的情况,直接加焊了U6800的芯片。成功修复。就不知道会不会返修了

网友:
应该不会返修,一般就是U6800的芯片虚焊的问题

网友:
这是不是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