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2949A 代换

楼主(2023-07-29):
一台Y7000-1060不开机裸板电流0.57,测没有CPU电压,2M电阻也正常,电源芯片是MP2949A,看论坛上有人说这个芯片带程序就买了一个剪板的,可能买的这个芯片也有问题换上还是没电压,刚好找到一个之前拆下的MP2979A脚位好像一样就换上试一试,结果好了    分享一下

网友A:
我一般看到CPU 供电 都有点感觉凉了一半

网友:
楼主是想说MP2949A 不带程序吗?

网友:
话说这个芯片要全新的,会自动写入程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看到CPU 供电 都有点感觉凉了一半

没供电还好吧,大电流的才是凉一半了

网友:
我今也有一台,电话流0.5 拆了机械师上面的没有用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技术好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一般看到CPU 供电 都有点感觉凉了一半

是,我多半想到U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