备份的bios,用 flash image tool打不开。怎么处理?

楼主(2023-07-29):
工厂的可以用软件打开,我自己备份的就打不开。大概哪里问题呢。

网友A:
备份的bios的后缀与工厂的bios的后缀不一样吧?

网友B:
看下是不是属性只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备份的bios的后缀与工厂的bios的后缀不一样吧?

一样的。今天备份了一个,可以打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是不是属性只读

应该不是只读,今天备份别的可以打开,它这个bios是坏的,备份出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