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Q24781充电芯片可以用BQ24780代换

楼主(2023-07-29):
今天接到一台华硕本本,19V隔离保护不过。
测的BQ24781,24脚有19V,6脚2.6V。第4脚不发出开关信号。自己没有备货料板上也没找到这个芯片。只找到了BQ24780.查看芯片定义一样。

换上能充电。修复成功。

网友:
哎呀又打错了是28脚有19V供电

网友:
感谢分享   下次遇到了试试看

网友A:
反过来可以代换吗????

网友:
低能代换髙的吗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 两个芯片定义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反过来可以代换吗????

应该是可以的 两个芯片定义一样的

网友:
一般情况都可以互换

网友:
测的BQ24781,28脚19V,24脚有6V,6脚2.6V。第4脚不发出开关信号高电压。

网友:
经验用到可以借鉴

网友:
路过学习,高手致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