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G5-5500笔记本CPU 掉电

楼主(2023-07-29):
戴尔5500笔记本,版号19753-1,十代i7。据客户描述之前是使用中频繁死机,后来就报警温度高和蓝屏,再后来就不开机了,送我这里了看看能不能抢救一下。刷BIOS没有好转,于是拆机电感打阻值,显卡0.9V电感002应该正常,CPU核心VCC-CORE电感也是002好像没问题。上电开机测量各个电感电压,待机3.3V,5V正常,内存1.2V出来之后掉到0然后再出来又掉到0,桥1.05V,显卡1.8V,1.2V,0.9V正常,VCCGT一直没有,VCCCORE和VCCSA吧没图纸不确定是哪个,出来0.9几瞬间就没了.简单捋了一下,VCCGT可能VCCCORE正常后才出来吧,十代修的少不太确定。总之根据客户描述和电压情况,能不能判断是CPU挂了呢?有修过的指导一下谢谢。因为CPU芯片要六七百块钱,谨慎一点为好。

网友A:
最后电流跑到多少MA开始掉电?

网友A:
论坛里找了一份图纸,看看你能不能参考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后电流跑到多少MA开始掉电?

今天仔细观察才发现核心供电出来的瞬间,电流到了2.6A然后掉到0.5几,应该是CPU短路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里找了一份图纸,看看你能不能参考一下?

感谢帮忙找资料!我的不是这种情况,应该是CPU短路了。但是掉电没有掉到待机电流,有点诧异。

网友:
太客气,互相帮助是必须的,毕竟我们是迅友。

网友:
我这边机子少,没修到过这款,从描述感觉还是电路问题,U问题一般就是不出U供电,不会掉电

网友B(2023-10-21):
我遇过一台,开机瞬间内存和u供电有一下,就没有,其他都有完,也是掉到0.7左右  更换充电芯片  可以正常开机

网友:
通病U坏啊。

网友:
VCCGT只出来一瞬间就没有,要用示波器抓,万用表很难捕捉到

网友(2024-01-25):
路过学习一下,cup坏了吗?

网友:
究竟修好了没有?

网友:
VCCS,,VCCIO   先出,,,VCCCORE后

网友:
修好了吗, 大师,以后碰到了可以借鉴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遇过一台,开机瞬间内存和u供电有一下,就没有,其他都有完,也是掉到0.7左右  更换充电芯片  可以正常开 ...

是的,充电芯片短路,换充电芯片能好。很奇怪,充电芯片短路照样能开机的,但是待机电流明显偏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