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给我分析下T530保护隔离电路

楼主(2023-07-29):
谁能给我分析下T530保护隔离电路

网友:
大概能看懂,分析就有点为难了

网友A:
等明天分享张回答问题给你参考

网友:
我也刚学,不是很清楚,可能是这样的,仅供参考:

-PWRSHUTDOWN为高电平,DISCHARGE2为低电平,Q78截止,Q51导通,Q79导通,Q9的G极通过R143和R145到地形成分压,使Q9导通。

DISCHARGE2为低电平,Q61截止,Q107截止。

-DOCK_ATTACHED_BAT_OP为高电平,Q83导通,Q12导通,Q36导通。

网友B:
我也刚学,不是很清楚,可能是这样的,仅供参考:

-PWRSHUTDOWN为高电平,DISCHARGE2为低电平,Q78截止,Q51导通,Q79导通,Q9的G极通过R143和R145到地形成分压,使Q9导通。

DISCHARGE2为低电平,Q61截止,Q107截止。

DCIN_DRV来自U101B的74脚,应该不低于24.5V。

-DOCK_ATTACHED_BAT_OP为高电平,Q83导通,Q12导通,DCIN_DRV的电压加到Q36的G极,Q36导通。公共点电压形成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等明天分享张回答问题给你参考

多的就不多说了,参照T530里的图纸,自己对照  IBM的保护隔离需要THINK芯片参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刚学,不是很清楚,可能是这样的,仅供参考:

-PWRSHUTDOWN为高电平,DISCHARGE2为低电平,Q78截止 ...

谢谢啦!我来好好学习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刚学,不是很清楚,可能是这样的,仅供参考:

-PWRSHUTDOWN为高电平,DISCHARGE2为低电平,Q78截止 ...

Q83导通,Q12导通  是如何导通的?问我不理解 ,R238没有安装,   R238  (0R2J-2-GP
)Q12这个三极管如何导通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Q83导通,Q12导通  是如何导通的?问我不理解 ,R238没有安装,   R238  (0R2J-2-GP
)Q12这个三极管如 ...

Q83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,G极(栅极)比S极电压高2.5V或4.5V(有大管或小管之分)就完全导通。

Q12是一个P型三极管,B极电压比E极电压低0.3V或0.7V就会导通,这里由于Q83导通,Q12的B极接地了,是低电平,E极接DCIN_DRV肯定是高电平,所以Q12导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刚学,不是很清楚,可能是这样的,仅供参考:

-PWRSHUTDOWN为高电平,DISCHARGE2为低电平,Q78截止 ...

Q36 G极电压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