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13por 花屏死机通病

楼主(2023-07-29):
联想小新13por NM-C571
机器花瓶有时候死机  这个机器低温锡
需要重做CPU和内存颗粒
马上购买了迅维值锡台工具
非常好用,一次搞定

网友:
大工程,而且还得测试几天。 返修率又高

网友:
多少钱买的??

网友:
可以加v:13926507173

网友:
应该又是低温锡干的事情吧

网友:
今天有一台 TPC不升压 还没搞 换了接口没有用

网友:
低温锡 BGA温度曲线用有铅的吗

网友:
这种长条cpu容易变形

网友A:
怎么你这个u给我之前做的u不一样呢。好像不是一个型号的机

网友:
AMD的那种我没搞内存,INTEL的还没搞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你这个u给我之前做的u不一样呢。好像不是一个型号的机

这个是10代的cpu,也是低温锡

网友:
最好是不要用锡浆,可能是我水平不行。刮得锡浆不均匀容易返修。后面我都用锡球了

网友:
楼主,把你的迅维值锡台工具晒晒看 ,让大伙长长眼吧!

网友:
重新bga就好了?

网友:
AMD cpu我修的比较多,Intel干cpu
还没有碰到  Intel基本不升压

网友:
这段时间重新值球小新AMD的都快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