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一个机械革命z3pro显卡供电和信号图,板号gm7t,自己分析的

楼主(2023-07-30):
单独分析了同方gm7t模具的显卡部分,这个主板采用11260h+3060,目前网上只有十代10200h+2070的图纸(gm7m),但经过实际对比分析发现显卡部分是基本一致的,甚至电容电阻丝印号都能对应。然后这个图是大致的情况,为啥要单独分析显卡后面再解释:

这是手里的主板:CPU经过检测已经确定挂了,显卡还是好的

板子已经不想修了,因为手里好几片这种正常的主板,还处理过两张挖板修复的同款板子。现在的想法是把整个显卡部分研究明白,然后把这个废板子上的显卡改成台式机显卡。纯粹娱乐和挑战新玩法

然后这是对pcie的分析:

大部分信号裸露在主板外部,可以通过同轴线飞线的方式连到显卡金手指上。下一步就是实际上手试试看了,后面再来更新

网友:
更新框架图

网友:
看着真不错,学习到了

网友:
坏板改显卡的进展:经过对图纸显卡部分的控制信号分析和飞线测试,发现只要这样做就能强制启动显卡,改好后插电显卡自动发热,显卡各组供电正常,还能唤醒HDMI显示器(没插主机无图像显示)。原理是gm7这个模具的显卡对外部提供的的启动条件本就很简单,各种控制信号在内部芯片组才会变得复杂。改法如图:

网友:
坏板改显卡的进展:经过对图纸显卡部分的控制信号分析和飞线测试,发现只要这样做就能强制启动显卡,改好后插电显卡自动发热,显卡各组供电正常,还能唤醒HDMI显示器(没插主机无图像显示)。原理是gm7这个模具的显卡对外部提供的的启动条件本就很简单,各种控制信号在内部芯片组才会变得复杂。改法如上图

网友:
以后不发任何东西了,这论坛不知道想咋滴,不让发

网友:
这么晚还在删回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