机械硬盘在电脑桌面不显示

楼主(2023-07-30):
机械硬盘在电脑桌面不显示,在磁盘管理器能看到,怎么修复,求指导。

网友:
重新分区,试试

网友:
分成GPT格式,不要分成老格式

网友A:
估计你用了两个硬盘,主硬盘用了GPT,机械硬盘用了不是GPT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你用了两个硬盘,主硬盘用了GPT,机械硬盘用了不是GPT

其实这种情况没有任何问题

网友:
查查资料就明白了GPT

网友:
如果不是GPT问题,那就真正是硬盘基本电路快坏了。

网友:
是不是隐藏分区?

网友:
分配盘符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