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230开机黑屏,拔掉内存8声报警

楼主(2023-07-30):
x230开机黑屏,无报警声,拔掉内存8声报警,版本号ldb-2m 11232-2 oc74093ca,i5 3220m,下了论坛十几个bios了,有的故障不变,有的报警声也没有了,换过bios芯片刷过还是那样,难道是其他的问题?请大侠们赐教

网友A:
显卡芯片 ,屏幕或者屏线的问题,换屏或者显卡试试

网友A:
看看以下2条信息,对你有没有帮助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看以下2条信息,对你有没有帮助?

感谢回复,测过线路阻值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芯片 ,屏幕或者屏线的问题,换屏或者显卡试试

外接也不显示,原机屏幕是好的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虚焊?检测一下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