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老电脑经常卡死,鼠标和键盘都无法使用,强制关机再开机恢复正常

楼主(2023-07-30):
卡死频率大概一天一两次,主机是清华同方。

网友:
配置没啥毛病呀,经典,处理散热和拆掉PG,EN的管子

网友:
试试升级下BIOS看看

网友:
把主板这些全部清理一遍, 我刚把主板水洗了一遍

网友:
看看硬盘有无坏道 检查内存和CPU散热

网友:
AMD的多半是温度高了

网友:
是温度高了

网友:
把杀毒软件卸载了,不行就重装一下系统

网友:
能用就将就用着吧,毕竟涉及的东西太多了。系统,散热,内存,主板,独立显卡。

网友:
有时候主板电容失效也会卡死!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!可能电源用久了5V功率不足!

网友:
可能是主板问题,有的话替换试试。

网友:
应该就是温度的问题了,我的mac最近也是这种情况

网友:
同方这种垃圾,还是AMD,丢了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