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风枪数显不亮,是哪的问题?

楼主(2023-07-30):
热风枪最近在使用时只有百位亮,十位微亮,个位完全不亮了;热风枪有休眠功能,但放在架子上后即使温度降下来了还是一直在吹风,吹的是凉风,在拿下来也不加热,用的是KADA B78D+,有讯友知道原因的麻烦回复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从热风枪有休眠功能这里开始追查,与之相连的应该有个MOS管,把这个管换掉应该可以

网友(2023-09-01):
最近使用发现是数显接触不良,敲打敲打就显示了。

网友(2023-10-19):
加焊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