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控]
台达PLC DVP40EH00T3 电池检测电路(原创)

楼主(2023-07-30):
                 昨天同事给我送来了一个台达PLC,让我帮看看,说电池指示灯有点异常(电池正常,但BAT LOW微亮,断市电程序也不会掉)。最后查出是触发BAT LOW指示灯的控制三极管Q404(型号2N4401)坏掉了,更换后正常显示!都到这了,顺便研究一下它的电池检测电路。然后再画个图,防止久了忘记!

   大概是长这样的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整体外观)

      拆下来看控制板

      单独拆下来

      大概原理:电池3.6V电压经过D202一路到电压比较器LM293的2脚,而LM293的3脚由U203的电路产生固定的2.497V和电池来2脚的电压比较。

     第一种情况:2脚电压大于3脚电压,1脚输出低电平,然后送往处理单元,表示电池正常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第一种情况)

      第二种情况:2脚电压小于3脚电压,1脚输出高电平,然后送往处理单元,表示电池报警(BAT LOW)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第二种情况)

     电池检测电路实图

      最后跑线,自己用MULTISIM画的电路图。最后导出的PDF电路图。

    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的,可以参考下!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辛勤付出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