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要屏蔽板载内存

楼主(2023-07-30):
因为有的电脑比如 Lenovo V110-15ISK 既有焊接在pcb板上的内存,又有插槽式内存。如果板载的坏了,只要买个内存条就可以了。
板载和插槽是可以同时、也可以独立使用的。所以屏蔽板载内存受到了很多维修战士的亲睐。

网友:
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很多,有的人改个电阻(从主板上拆个下来、再焊个不同的上去),有的改bios(拆bios晶片体下来,读bios成电脑文件,修改文件的某字节片[比如Lenovo V110-15ISK是字节偏移为77b7b4到77c71c]成00,再写文件回芯片,再焊回芯片到主板)。。。

网友:
怎么找字节片?
其实非常简单,就是找内存颗粒代号比如HMA851S6AFR6N-UH1、ADD928RS6AFR6N-FG2。。。,然后找重复特征比如
UxxxxHMA851S6AFR6N-UH1........
UxxxxADD928RS6AFR6N-FG2..........
....
............HMM928rS6AFR6N-FG2xxxxxxFxxx
............DFAS928rS6AFR6N-FG3xxxxxxFxxx

开头 UxxxxHMA851S6AFR6N-UH1..........
结尾 ............DFAS928rS6AFR6N-FG3xxxxxxFxxx

网友:
价格合适就原样修好。价格低就屏敝了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