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3SV不通电

楼主(2023-07-30):
所有通病我都搞了,还有哪里问题

网友:
你是不是只会修通病?

网友:
你查一下PU800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

网友:
你这样提问太笼统了,不好帮你啊

网友:
不通电多数都是不过保护隔离,你这个板子电源接口在小板子上,保护隔离管和保险你哦都看看吧

网友:
保险挂了也是会这样

网友:
接口针脚断了也会这样

网友:
你从简单的开始,不要一来就搞通病

网友:
有的时候只是小问题啊,况且你这个板子好老了,换主板也才130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