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-71-N85J0-D02维修过程,上家看了不要哭

楼主(2023-07-30):
接到客户一台笔记本电脑,如图

来的时候,是1.05V 短路,我没有通电,经过断开各个结点,确认是桥导致的。

桥理论上一烧,会全短,当时猜测桥可能没植好。
然后拆下桥,发现桥是贴上去的。寥寥无几的几个锡球。

再次对桥上面的电容打值,发现没有异常。芯片底部有绿油,上家没乱换客户配件,这个值的表扬,上家辛苦了。

处理好焊盘,植球。焊上去。

然后接上可调电源。开机0.05 ,指示灯有时能亮,有时不能亮。心都是凉的。难道桥坏了。

现在专职修笔记(之前主要修显卡),也修了快半年了,和我谈时序,我是肯定不懂的。
不会修用示波器装下,测试一个32.769的晶振。没问题。

有人说,你这破水平,还修什么电脑?我反正不抢你们的个人用户,给二手老板兼职维修笔记本电脑,你管我懂不懂。修好就行。
想来想去,去找个说明书来看看

看不懂
简单来说3.3 肯定要有。
其它的电压不一定有。
按下开机键,电流到0.05,有大概10几秒种,然后会掉电。用这10 几秒种,分别测试各种信号。

开机是ec 接到开关信号后,EC 是必须会把这个开关信号传给桥的。

顺便又看到了PCH_PWROK

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。[/siz ...
本帖为优秀帖,如要查看隐藏内容,需使用100鑫豆兑换(鑫豆全部给作者)。写帖不易,请多支持。立即支付

 会员1156235100鑫豆2025-4-23 11:47
 会员1222778100鑫豆2025-4-14 21:51
 会员4728100鑫豆2025-3-18 16:58
 会员1255376100鑫豆2025-3-12 09:42
 会员1203103100鑫豆2025-1-23 14:57

网友:
上家肯定误判桥问题,取了准备换,客户又不修了

网友:
第一个  电压转换芯片,,好像是通病

网友A:
修好这台不容易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修好这台不容易啊

我修的每一台电脑,就没有一台容易的。

网友:
技术精湛,学习了

网友:
可以对照时序修,技术不错

网友:
已保存感谢楼主及时分享

网友B:
能把BIOS资料发出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把BIOS资料发出来吗

可以把亮机的BIOS 分享给大家,但我还没学会改ME ,分享出来,又担心不亮或亮机慢。

网友C:
有个疑问 ??说能回答我下,这机器内存VTT 2.5V不出,EC和 桥待机条件正常且桥和EC芯片都好的情况下,开机0.05 吗?????开机触发电流0.05??

网友(2023-09-03):
功底深厚!理论知识很强!你这是谦虚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个疑问 ??说能回答我下,这机器内存VTT 2.5V不出,EC和 桥待机条件正常且桥和EC芯片都好的情况下,开机 ...

0.05 相当于没工作,先查S4 和S3 有没有高电平,内存电压正常出来的,应该会高于0.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