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小新开机不触发。

楼主(2023-07-30):
联想笔记本,I5 8代,版号LA-H101P待机5V 3V 1V 1.8V都有,电流0.022,按开机后电流0.046,电流就是上不去,PBTN_OUT有高低高变化,桥的待机条件满足了。EC_RSMRRST#这个电压在待机时有3V。就是S4出不来,U也加焊了,EC也从别的好板上拆过来试了,这该怎么查。

网友:
换桥吧  8 9代的 不出S3  S4 基本都是桥的问题

网友A:
SOC_SRTCRST#跟SOC_RTCRST#,SOC_RTCX2跟SOC_RTCX1 这四个正常吗

网友:
看看,不说话,来学习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SOC_SRTCRST#跟SOC_RTCRST#,SOC_RTCX2跟SOC_RTCX1 这四个正常吗

这4个电压最先出来的,波形也正常。桥也发出1.0V了

网友:
谢谢分享!!!!测一下USb阻值正常不正常

网友:
要不刷个BIOS试试?

网友:
电脑还没启动成功,二级3.5V都没出来,怎么可能是BIOS问题呢?

网友:
这种几乎cpu坏

网友:
cpu的问题吧

网友:
有个一样板号的,风扇转一下就停,cpu供电开机会出来那么一会儿后面掉0了,完了灯还是亮着的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