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B75MA-E33 CPU_VTT供电短路故障

楼主(2023-07-30):
一块V星B75MA-E33,故障现像为点不亮,先打值,结果发现CPU_VTT输出端短路。

当然值不为零,但是这个点我知道,正常应该是40左右,现在才4,明显有短路,

查图发现头都大了,CPU_SA,PCH_1P05,CPU_VTT,PCH_1P05这个供电是桥供电,而且查点位,

看到桥发黄心凉半截,但是报着试试看的心态还是上电试了一下,顺便测量了一下短路点电压

竟然有值,然后再测量下EN也有,

接下来的故事就和我之前一块板一样了,什么信号都查了,没有异常,就是不出CPU供电,难不成,桥真的挂了,有没有大神能帮我分析一下。如果短路,为什么CPU_VTT还有电压值,桥坏有没有可能导致CPU不出供电。

网友:
后面几张图忘了删了,发错了,和贴子没有关系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桥挂了,因为不插CPU供电,长按开关键,使PWRINT保持低电平,可以一直上电,但是一松开关,立马掉电,而且上电期间各电压也不正常,明显触发电路已经不受控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