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设别电阻的问题 附送个网上很难查到的资料

楼主(2023-07-30):
问题是 这图的1位置  我要把1的红色的地方 用一坨锡连接可以吗 现在开机3声短叫

怀疑是这里问题 但我编写单片机的角度 可以这样做 因为高电平是3.6V  我直接一坨锡后他还是3.6v电压 应该能被电脑设别成L 求指点

网友:
补充一下 我本来4g  什么都没有动 就去掉1的黑色电阻  然后把1红 用一坨锡连接起来 我直接开机 是能进入系统的  ..这个很关键  有知情人 知道这时候能不能开机 就能帮我超级大的忙了

然后我换上16g内存后 电脑就短叫3声 网上查是内存完整性检测不通过

网友A:
用电阻的为什么要用一坨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电阻的为什么要用一坨锡?

哈哈 因为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