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否直接从电池处供电

楼主(2023-07-30):
请教各位大佬,笔记本主板,能否直接从电池引脚的正负极引入电源供电,用来测试电池供电能否开机,这样可行吗,会不会导致其他故障

网友A:
你的想法是可行的,可以大胆的尝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想法是可行的,可以大胆的尝试!

我已经试过了,因为本身是故障板,无法判定结果是否正确,想请问有没有试过成功的大佬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,不过建议你还是从接口那边开始接更好

网友:
应该不行吧,电压不一样的

网友B:
联想Y7000P 2020H充不进电了,拿去修不好,直接从电池供电这个方法可行不?

网友:
应该不行吧!电池供电需要检测数据吧

网友:
可以尝试试试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联想Y7000P 2020H充不进电了,拿去修不好,直接从电池供电这个方法可行不?

修不好,,,技术不到位吧,不充电是很小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