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小新air 14ITL2021 电池可以开机,外接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维修

楼主(2023-07-30):
联想小新air 14ITL2021 主板进水,电池可以开机,外接适配器不能开机。拆开机器,目测主板发现进水锈蚀部分,清洗,补焊,再清洗,外接电源开机,OK.
顺便把几个电感测量的电压,记录下来,以便以后参考。pl501=5V ,pl301=3.3v,plm1=1.2v,电池充电电感11V,plg1=1.8V。

网友:
楼主分享的内容太有用了,谢谢楼主,路过,学习。

网友:
进水的地方要加焊把

网友A:
一般洗板水洗后不发黑,还闪闪发光就吧u需要假焊。BGA除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洗板水洗后不发黑,还闪闪发光就吧u需要假焊。BGA除外

一般洗板水洗后不发黑,还闪闪发光就不需要假焊。BGA除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