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eidmuller魏德米勒PROmax 48V电源 通病维修

楼主(2023-07-30):
weidmuller魏德米勒PROmax 48V电源 红灯亮,绿灯不亮,不出48V。
检测PFC电路正常,电源MOS管没有信号,产生振荡信号的芯片是NCP1397,对比芯片电路图,查12脚电压13.5V正常,1脚软启动电压为0.更换芯片,结果还是一样看来是保护了。 芯片的5脚是检测pfc电压和反馈电压,电压为0..问题就是这里了。
一步步查了半天,终于确定是8脚的比较器拉低了电压。检测很费力,长话短说,最后检测是R337开路,这个电阻的2701,没有这种电阻,随便换了一个222,加电绿灯亮,48V正常输出。等检测第二个电源的时候,发现也是这个电阻变质而时好时坏。看来是通病,记录一下。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楼主分享的内容很好。

网友(2023-10-24):
楼主的电源用在何设备上的?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