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请教各位大神,东芝笔记本CMOS电池问题

楼主(2023-07-30):
东芝b552h开机显示RTC battery is low    拆机后,发现CMOS电池是两块1.2V可充电电池串联成2.4V的,
我测了一下CMOS电池只有1.3V左右了,
请问可以换成普通的3V电池吗?
还是必须用跟原来一样的可充电电池呀

网友:
不建议换成普通的3VCMOS电池,好用2块1.2V可充电电池串联成2.4V的CMOS电池。

网友:
其实是可以换成普通的3.3V,我经常这样干

网友:
可以换,我目前一直都是正常,没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