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rtc电压,

楼主(2023-07-30):
不插电源测到rtc是1.5v正常的,插上电源后3脚en就被拉低了,看图纸是被这个cut vbat拉低的,

这个cut vbat由io控制。想要它是低电平io要满足哪些条件呢?

网友A:
补充一下,此板没有5vdual,当然也不会有3vsb了。up7501的4脚没电压,被deep s5拉低了。这个应该是低电平才对,也是由io发出来的。是要有了5vdual 3vsb才会出rtc???

网友B:
你只发部分电路太过版面,把主板型号也标注出来。

网友C:
是不是VX590主板电路图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只发部分电路太过版面,把主板型号也标注出来。

这个主板并没有找到图纸,只是在别的图纸上找到了相同的地方,借鉴一下。现在就是无待机无rct.手上没有相同的料板也不想瞎j8干io。所以就来问一问各位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VX590主板电路图?

主板是vx x570,没有图纸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补充一下,此板没有5vdual,当然也不会有3vsb了。up7501的4脚没电压,被deep s5拉低了。这个应该是低电平才对,也是由io发出来的。是要有了5vdual 3vsb才会出rtc???

vcc _RTC正常一般不都是3.3Ⅴ吗?
由主板电池或3ⅤSB经过一个复合二极管,一个电阻

网友:
先查看5Ⅴsb转3Vb电路部分和5v dual 转3.3V电部分。再查IO信号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vcc _RTC正常一般不都是3.3Ⅴ吗?
由主板电池或3ⅤSB经过一个复合二极管,一个电阻

我也有同样的疑惑,rtc不应该是3.3v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vcc _RTC正常一般不都是3.3Ⅴ吗?
由主板电池或3ⅤSB经过一个复合二极管,一个电阻

请看一下我发的图纸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有同样的疑惑,rtc不应该是3.3v吗

一楼的图纸你不看的吗?

网友:
现在的RTC电路都这么复杂了,
不过我想RTC是待机就有的电压,插上电没有电压肯定跟待机电路有关吧,
既然由IO控制,还是IO的待机电路有问题吧,或者IO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补充一下,此板没有5vdual,当然也不会有3vsb了。up7501的4脚没电压,被deep s5拉低了。这个应该是低电平才 ...

deep S5 如果插入24PIN 还是高电平  IO待机正常就直接换IO吧....